新手维修讯景1250w电源海韵代工 无输出 无5v待机电压整奔溃日记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3-07-01):
故障现象为正常断电后过几天通电想想开机就没有5v待机电压了 通电大电容314v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之后芯片的vcc引脚4v FB引脚5v其他引脚没有输出 又更换了管理芯片上方的一个电容耐压16v3900uf后 管理芯片各各引脚都是几十V的电压还一直跳变除了4脚5脚稳定在300V 还更换了一个330k电阻  实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麻烦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同款,有5v。ps-on 2.4v。触法掉电,准备换wt752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有5v。ps-on 2.4v。触法掉电,准备换wt7527v

我的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先修5V待机电路,300V电源稳定没问题就测待机芯片是否正常,一般供电端电压正常的话就顺着待机变压器往上测,最后整流二极管如果没有输出,估计待机芯片有问题。更换试试。

网友B:
管理芯片是啥型号,看看外围电路有些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理芯片是啥型号,看看外围电路有些啥?

ICE2QR4765芯片

网友:
更换u302芯片:AS393M-E1
据说此国产芯片品质不佳啊。
如图

网友C:
我也试着换掉AS393M-E1这个八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着换掉AS393M-E1这个八脚芯片。

谢谢你 我买了等回来装上试试 不行的话我感觉是变压器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有5v。ps-on 2.4v。触法掉电,准备换wt7527v

触发掉电注意查下3V  5 V转换电路

网友:
电源比较难修的!

网友:
是不是待机变压器有问题呢。

网友D:
不好整哦,最好有示波器,最怕修好了,却不稳定,七八个小时偶尔电压乱窜,正当检查时又好了,用的时候又某个时候又不正常了

网友:
这个版本是真的老。简直是X系的鼻祖了

网友:
刚刚用ST 393换掉AS393M-E1这个八脚芯片,结果失望了,+12v仍然是12.92v,不是芯片问题。
但是此芯片1脚只有低电平,并没有触发正常工作。2脚电压3.25v 3脚电压2.97v相差不多。v3>v2才ok。
2脚接有0+4992电阻,把0变成2.4k,阻值增加到5232=52.3k,再试试看。
这子板2011/5/6*6就是4992变成5232,有些贴片电容也有改变,也是有的。
多个版本说明设计有问题。

网友C:
ICE2QR4765这种待机芯片,不容易坏吧,要坏也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个人感觉电源初级比次级好修复。
先查保险丝。确定APFC和开关管以及桥是不是好的?
因为保险丝没断,上边元件基本上都是好的。

网友:
20脚的监控芯片是啥型号?

网友:
可以找找电源芯片的典型电路和数据手册看看先

网友(2023-08-07):
引用 网友D:
不好整哦,最好有示波器,最怕修好了,却不稳定,七八个小时偶尔电压乱窜,正当检查时又好了,用的时候又某个时候又不正常了

你想的太复杂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ICE2QR4765这种待机芯片,不容易坏吧,要坏也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个人感觉电源初级比次级好修复。
先查保险丝。确定APFC和开关管以及桥是不是好的?
因为保险丝没断,上边元件基本上都是好的。

问题解决了 是待机芯片附近的一个三极管坏了 万用表很难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 是待机芯片附近的一个三极管坏了 万用表很难测出来

高手,拍个照分享给大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 是待机芯片附近的一个三极管坏了 万用表很难测出来

三级管在板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的,N-mos管也可以测的,有时只是软故障不能确定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