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V1.0刷bios成功上4G内存

楼主(2023-07-02):
如题
原来只能用双面2G内存,单面2G不识别,双面4G、单面4G不识别。刷bios后成功识别单面2G和双面4G

编程器刷入下面bios后,成功点亮,识别单面2G、双面4G

网友A:
唉,10多年前的老机器其实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10多年前的老机器其实不值得折腾了

只有老机子瞎折腾,不害怕呀,自己也没有损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10多年前的老机器其实不值得折腾了

新机器搞坏了心痛,旧机器练练手吧

网友B:
不拆,用夹子能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拆,用夹子能刷吗?

可以,但主板必须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主板必须通电

非常感谢,马上编程器就到了,到时有问题,向你请教哈

网友:
为什么刷过bios,内存问题解决了,但是硬盘引导没有了。

网友C:
引导菜单好像是变了,但依然可以设置从硬盘或U盘引导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导菜单好像是变了,但依然可以设置从硬盘或U盘引导吧

设置了,启动项了没有硬盘选项了。u盘可以引导,进pe没有硬盘。刷回备份的bios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置了,启动项了没有硬盘选项了。u盘可以引导,进pe没有硬盘。刷回备份的bios就正常了。

网友C:
2图第二行 硬盘启动

看1图无法引导,是不是引导模式问题 EFI模式 或MGR

网友:
引用 网友C:
2图第二行 硬盘启动

看1图无法引导,是不是引导模式问题 EFI模式 或MGR

解决了,我用AFUWIN,把之前备份bios的引导块刷入,就解决了。(配置q6600,4g1333x2系统win7x64)

网友E(2023-09-26):
站里有现成的bios下载,不用修改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5546-1-1.html
就是这个

网友(2024-01-03):


网友(2024-04-16):
找了很久下载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站里有现成的bios下载,不用修改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5546-1-1.html
就是这个

不一样的,cpu微码不一样

网友:
正需要这个东西救我的老主板

网友:
不错支持,这种老东西适合练手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尝试下

网友:
联想L-IG41M V1.0刷bios,就是更新了bios。老版本有BUG问题。

网友:
非常好,用编程器刷BIOS成功

网友(2024-07-16):
昨晚把bios刷死了,下一个,救砖

网友:
权限100才能下载,楼主可否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
很感谢提供教程

网友:
这个在PE下用AFUWIN软刷就行,刷的时候勾选block

网友(2024-11-20):
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2025-03-19):
看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2025-12-29):
用编程器刷好了,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