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3590 高配版 两黄七白

楼主(2023-07-02):
戴尔G3 3590 高配版 两黄七白 屏供电DCBATOUT_LCD 正常 D3V_LCDVDD_S0 3V有 D3V_CAMERA_S0 供电有 DMIC_CLK_EDP DMIC_DATA_EDP 1,8V  DBC_EN_R这个信号没有  有大神给看看哪里问题 屏是好的 插屏外接都一样两黄七白

网友:
感谢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两黄七白就是屏故障  换过屏线吗?

网友:
没有认到屏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屏线和屏换过

网友A:
可能显卡坏了吗 这款能改集显吗

网友:
断开显卡电杆集成显卡能亮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20脚看看亮度调节信号给正常

网友:
两黄七白啥意思?

网友:
外接显示吗?大小写能切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显卡坏了吗 这款能改集显吗

我碰到过好几次,都是屏幕坏

网友:
打哈这几个耦合电容的阻值,cpu坏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