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J5CNXX的EC

楼主(2023-07-02):
GJ5CNXX主板,上电0.4左右掉电,论坛查询桥坏的可能性大,定件等桥到货。期间量了一下桥的11待机条件,其中rsmrst#要在按开关以后才有,不知是否正常,想刷ec试试,求一个ec程序,U8 ,谢谢。

网友A:
换桥吧,一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吧,一换就好

已经定完了,闲着没事量了一下待机条件,发现rsmrst需要按开关才出来,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uploaded both file

ec.BIN(1).zip

GJ5CNXX MB RVE1.1.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