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Y7000P2020H NM-C911REV 1.0 BIOS

楼主(2023-07-02):
测试好用
  Y7000P2020H   NM-C911REV  1.0

网友:
我刷了是没亮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开机5秒吧最快,下载其他有的接近20秒 ,好的OK

网友:
开机很快5秒,别的下载快20秒,好的 OK

网友(2023-10-20):
这个带序列号吗

网友A:
试过了,型号不是Y7000P2020H,      是Y7000P2020的,看清再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型号不是Y7000P2020H,      是Y7000P2020的,看清再下载

没有Y7000P2020这个型号,只有Y7000 2020这个型号10200H 1650显卡,板号NM-C921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2023-11-19):
看看可以用不

网友(2024-01-17):
我刷这个BIOS后开机不显,之前是换桥后风扇狂转,屏幕能显

网友(2024-03-28):
希望这个BIOS能正常!刷了好几个都没用!

网友(2024-05-22):
我的南桥短路换了个之后原来的开机要15秒,刷了一个关机后开关指示灯也一直亮的.  刷上之后故障搞定

网友(2024-08-04):
好用,亮机快

网友(2024-10-02):
好用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