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的p106无5v供电,后级都全无

楼主(2023-07-02):
5v芯片,pg0v  en3.3  vcc4.5  vin12v   这个pg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有大神给个图或者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仔细查查这个PDF,很简单的

网友:
pdf是  vcc串个电阻做上拉pg但是我没发现这板有这个电阻,倒是有个串到fb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查查这个PDF,很简单的

是ic坏了,一开机pg就拉低了,手上没,不知道能用什么代用吗?

网友B:
可能洗白白了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洗白白了就好啦

这个芯片是用来12V转5V。。。没有5V很可能后级都烧了。建议先查一下后级的对地阻值 如果正常再考虑是否更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