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器AG27QCX无信号,求BIOS程序

楼主(2023-07-02):
          如题,驱动板板号715G8722-M1A-B00-005K,屏型号TPM270WQ1;故障现象为插VGA和hdmi接口,笔记本电脑屏幕有反映,但显示器都是显示无信号,怀疑是BIOS程序出错,有备份过的朋友请上传或是告知哪里可以下载,另外有修好过此故障的朋友也请告知。

网友:
同样求bios

网友:
    此机已修复,是固定MCU的软胶下面一个小电感和小电容脱焊了,重焊OK,现把BIOS程序上传,一个备份,两个淘宝买的,确定都好的。

1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G272QCX

1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OC 27 AG272QCX-消除灰屏715G8722-M01-B00-005.BIN

1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