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Q45 MTQ45MK V1.1 编程器夹子无法识别,怎么刷bios?

楼主(2023-07-02):
如题
L-IQ45 MTQ45MK V1.1 主板,只能识别双面2G内存,不能识别单面4G和双面4G。原来bios是5CKT51AUS
不知道能否刷新的 bios 识别4G双面内存,4G单面内存
有知道的可以告知一下,咨询联想官方客服没有新的bios程序,从论坛里找了几个打算刷一下试试,结果用xt100编程器,在板上用夹子无法识别
难道要吹下了吗?还是Windows下用程序备份和更新bios

网友:
换个USB供电电压高的主板试试

网友A:
买编程器和烧录夹的时候,跟你的主板BIOS芯片类型是对应的吗?
另外,你用win 7系统吗?你可以换成win 10系统试一下。
我买的CH341A编程器,用win 7系统时不识别BIOS芯片,换成win 10就能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编程器和烧录夹的时候,跟你的主板BIOS芯片类型是对应的吗?
另外,你用win 7系统吗?你可以换成win 10 ...

奥 原来如此,有时间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