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给GA H81MDS2换桥经历

楼主(2023-07-02):
前面提到GA H81MDS2硬盘接口坏,土炮加焊没用,拆下来用9元包邮的钢网植珠对不齐,后搜到一植好珠的SR177单桥芯片只40元包邮,买了块,观察外观非常好,用土炮焊接加热到208度停止,焊接非常成功。试机,开关机正常,但是显示器没显示黑屏。看来买的桥坏的居多,都是不包上机的。
拆之前的桥

买的桥

土炮焊接

装上之后的桥

网友:
焊接图片用的是加焊时拍的,电池没取。换新芯片时电池是取下的。
得出的经验:除非有料板有可拆的桥换,不然换桥不与换板。

网友:
这桥换了不改bios 的me ! 亮机很慢的! 我等他久一点看亮不亮!

网友(点评):
不是亮得慢,关键是一直不亮,BIOS我也不会改。

网友:
楼主,这个板最后好了吗?

网友:
这个换桥还不如换板,废板卖35,好板也就70,除了练手可以之外

网友(点评):
就是在练手。

网友:
40元你还买真的  ,真的 70  80    现在修主板 还不如买个板子来的快

网友(点评):
吃一堑长一智,现在明白了。

网友:
200度就能干下来?我开350动都不动

网友(点评):
原芯片焊下来上风枪230度下风枪260度,主板上实测230度。

网友:
刚闲鱼上看了下,H81+4G单根金士顿内存+G3250一套才卖80元,你居然花40买个桥?电费、人工费都不算钱了,倒贴

网友:
现在维修成本,不够人工费的

网友:
维修成本太高了,还是直接搞个二手主板划算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怀疑自己的土炮没有焊好

网友:
上面风枪开多少度?

网友(点评):
上风枪210度下风枪240度,主板上实测208度。

网友(点评):
芯片是有铅锡球

网友:
二手芯片真是不靠谱。价格还贵。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样也可以搞。。。
再接再厉,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B:
大概率是这种土炮焊接问题,我们用三温区VGA拆都要265才能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这种土炮焊接问题,我们用三温区VGA拆都要265才能拆下来

对准了,加温就完事,这么重,应该不会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这种土炮焊接问题,我们用三温区VGA拆都要265才能拆下来

电子显微镜看着状态,测温头测着温度,确实焊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怀疑自己的土炮没有焊好

芯片对位非常好,焊接温度不高,焊点也大小一致,也测量了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只是没有视频信号,而这些直接连桥的引脚。

25M

100M

25M

黑屏

网友:
有个大号吹风筒直接就上了。有条件底下弄个辅助小预热台

网友:
这个换桥还不如换板   台式机主板都是换

网友:
这种换板对于新手练手确实可以,对于还房贷的苦逼打工人还是建议换板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