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提示找不到文件,说明其隐藏的分区中的安装文件丢失了

楼主(2023-07-02):
  电脑笔记本:拯救者y7000。在关机状态下,用针按右侧应急孔,想恢复系统,想安装其自带的系统,可是却提示找不到文件,说明其隐藏的分区中的安装文件丢失了,如何恢复?这个文件也不知道在硬盘中哪个地方,看提示只有:文件\BCD,这个BCD在哪里?

网友:
自己安装个系统比这联想系统好一万倍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解决所有问题。。

   楼主不必那么的纠结的

网友A:
人家可能觉得正版比盗版的牛逼呗    肯定会纠结啊

网友:
什么年代了! 装个系统还这么纠结

网友:
直接重装吧费这劲

网友:
如果硬盘分区没有干掉的话,想用oem系统,用pe系统中恢复,找后头盘的恢复文件有可能能恢复,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没法恢复

网友:
应该是之前装系统的时候,删掉了recovery分区,或者system分区里面的引导文件,或者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可能觉得正版比盗版的牛逼呗    肯定会纠结啊

某宝几十块变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