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酬求助 BIOS只要读出来焊回去就不跑

楼主(2023-07-03):
3片板好的,BIOS只要读出来焊回去就不跑
把读出来的原BIOS刷回去也一样不跑
懂的兄弟留个联系方式 重酬答谢

网友:
什么板子,AMD还是

网友A:
IN NEW GENERATION BIOS . I FACE SAME PROBLEM . FINALLY I REBUILD ORIGNAL BIOS .SET WORKING

网友(点评):
这头像确实很印度特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 NEW GENERATION BIOS . I FACE SAME PROBLEM . FINALLY I REBUILD ORIGNAL BIOS .SET WORKING

How do rebuild BIOS? so have you solved your problem?which one Burner u us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ow do rebuild BIOS? so have you solved your problem?which one Burner u use

SVOD 3 WITH HEX TOOL AND UEFI TOOL DIFFRENENT LAPTOP DIFFRENT TYPE METHOD I USE

网友:
WHAT IS YOUR MB MODAL AND BIOS IC PART NO.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OD 3 WITH HEX TOOL AND UEFI TOOL DIFFRENENT LAPTOP DIFFRENT TYPE METHOD I USE

NO,i am not using hex. i thing maybe burner tool problem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OD 3 WITH HEX TOOL AND UEFI TOOL DIFFRENENT LAPTOP DIFFRENT TYPE METHOD I USE

maybe serial problem

网友:
may be problem with your programmer

网友:
具体型号呢?

网友:
难道以后走ESPI总线的BIOS,拆下来以后都要改写一下才行?改哪部分?ME还是主BIOS部分?

网友:
GD 25LB64CVIG

网友:
美国牌子,国产板 bios貌似也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