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laptop线路分析

楼主(2023-07-03):
大哥们帮我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分析什么你说了什么

网友:
适配器输入电压检测与开关控制IC,好象水龙头作用,电压OK就拧开放水,电压不正常就拧紧阀门不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什么你说了什么

看图片傍边的字

网友B:
这玩意儿  拆比修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  拆比修麻烦

拆多了有技巧了

网友C:
。。这就是一个电源电压转换公共点电压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个电源电压转换公共点电压的芯片。。

这个电脑要接上键盘屏幕还有硬盘才能充电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