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触发秒掉电

楼主(2023-07-03):
            华硕H81M-K触发秒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不插CPU4PIN线主板不会掉电,测量各大供电正常,只有CPU供电不产生。

一测没有P_VCORE_EN_10

应该是PWM附近的三极管坏了。打开点位图

P_VCORE_EN_10受控于PQ801、PQ806、PQ808.PQ808没有安装,随机拆掉PQ806故障排除。

网友A:
为什么拆掉就好了?

网友:
修过很多台了,,,秒掉电,,多数是CPU供电 不出

网友:
这个可以,有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拆掉就好了?

你还需要多点学习呢~想知道为什么得知道三极管是什么作用呢,下载个点位图慢慢研究一下吧。

网友B:
现在这种主板还用修吗,没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种主板还用修吗,没几个钱

你这句话没有毛病,有钱人别说是主板坏了,就是机箱刮花了都直接扔了。

网友C:
拆掉三极管直接开启cpu供电!

网友:
拆掉可以,换了有可能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三极管直接开启cpu供电!

PQ806是12V检测。拆掉并不是直接开启CPU供电,PQ801才是。

网友D:
虽然是可以使用了,但是你拆掉的这个三极管并不是引起问题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是可以使用了,但是你拆掉的这个三极管并不是引起问题的地方。

经过测量就是这个三极管损坏

网友:
华硕的H61也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我这一大堆这类主板 大佬多发点这类我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
好熟悉的手法

网友:
进来多学习学习,万一哪一天就用上了

网友:
有点位图修起来方便很多,最怕那种连图纸都没有的,跑线路都不知道从哪里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种主板还用修吗,没几个钱

现在还有不少人用着H61的电脑呢,前些天我还遇上G31的呢,客户说电脑买回家都很少用,想让我把电脑的系统更新一下

网友(2023-09-21):
我按照楼主也修好一块,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