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AH98AMBAD0 WORKING BIOS

楼主(2023-07-03):
DAH98AMBAD0 WORKING 100% BIOS

网友:
可以开机 显示荣耀

网友:
时不时会卡住怎么办?亮机倒是能亮机

网友(2024-03-18):
亮机是能亮机,但也真的会卡住。还是谢谢楼主,找到了问题所在。

网友(2025-02-25):
你们的都解决了吗?我的也是刷了能亮,,经常进系统死机。能进的时候系统里能认到16G内存,但只有6.9G可用,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