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师能讲解一下,E470集显电压常开,不亮机。

楼主(2023-07-03):
这是一台2修机,上家把主供电芯片修的板子都鼓泡了,原故障是没系统管家VCCSA供电,所以没核心供电,可能上家换了很多次主供电芯片所以鼓泡板糊了。
开机0.25A,按时序修把NCP81208 第42脚补了个40O电阻亮机,跑到0.69A。放了一会打算来装机,开机掉电,再开短路。日。。。。
VCCSA短路,换了驱动芯片和两个管子,不短了,上电跑到0.44A还是掉电。刷BIOS.不掉电了,但还是卡0.44A.。然后再按时序来一遍,发现内存复位没有?但是核显供电常开1V?
画了张图供大家参考,打了核心的对地阻值感觉还是好的。可能时序还有差?想问问核显的上电时序?

网友A:
这么折腾大概率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折腾大概率CPU挂了

我感觉可能也是cpu挂了,不然核显电压不会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