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技嘉x79-ud3触发反复重启翻车了

楼主(2023-07-03):
闲鱼购入的收到板子查看一下成色还行没有修理痕迹应为一修板

上电前测各路电压阻值正常,那就直接插电开机

和卖家说的情况一样反复重启,不过看到诊断卡情况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诊断卡显示板子复位和时钟都是正常的,那就是有复位不跑码这种情况是最难修的

,拿万用表测了一下果然,,,

对板子的各路供电都测了一下,最后发现靠近背后插口的内存供电不足只有0.8伏,对供电管IR3553进行检查对地阻值正常没有短路情况,通电再测试芯片供电电压当测到保险电阻MAR198时,5VDUAL边为5v另一边为0.8v不正常,拆出来测试阻值变成了30多欧果然,,换好正常的电阻后习惯测一下供电对地阻值发现只有3.多欧明显对地短路了,刚刚测试过IR3553对地阻值是正常的所以当中肯定有零件短路了,首先怀疑是电容看了一下电路5V电压通过保险电阻直接对IR3553供电其中只有MAC370虑波电容接地,用表测阻值正为3.几欧,找到短路源那就没说的找个10U正常的换上,不短了,,,心里美滋滋的,,心想搞定收工,,,,,

装好cpu,插电测试,,

还是反复重启,,,继续查吧,电压测过都正常,,那就是信号问题,好在找到有兄弟发的时序图

图中看到桥要收到cpu供电的N-PCH-VRMPWRGD,3VDUAL-PCH转换的N-PCH  DPWRGD,3VDUAL的–RSMRST,还有IO发出的O-PWROK1四个信号后才发出CPUPWROK信号给CPU,而CPU在供电正常情况下收到桥的CPUPWROK和IO发过来的复位-CPURST后才正常上电,一个个慢慢查吧,

结果查了半天所有信号正常,满足cpu的电压也正常

cpu也收到内存供电发出的DRAM-PWROK信号但就是不跑码,铁板一块,想了下升级bios看吧网上找到了个f17版的,刷了结果还是一样,,,无语望天,,收手吧兄弟!

论坛之看一下有人说可能是cpu电压识别问题,cpu识别不出正确供电电压,所以现在cpu的电压只是遇设电压还没正常上电,可是我测试了三个信号电压都有1v,应该是正常的吧,本人没有示波器这下切底铁板一块了,

我用的cpu是e5 2650v2应该是支持的吧,不知道有那位兄弟,师父修到过这样的故障知道问题点,,告识兄弟一下吧不胜感激啊

网友:
附上时序,电路图

GA-X79-D3-R1.03(点位图)做参考.pdf

网友A:
电压是正常,如果io检测电阻不正常,它就认为电压不正常

网友:
io检测脚也查过全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正常,如果io检测电阻不正常,它就认为电压不正常

、o检测脚也查过全正常的

网友B:
刚好今天我也搞了张ga-x79-ud3 rev1.0,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所有供电正常、待机、时钟、复位也正常,io的vin0-6电压检测也正常,就是反复重启,怀疑南桥挂B,但手上有没示波器,你的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今天我也搞了张ga-x79-ud3 rev1.0,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所有供电正常、待机、时钟、复位也正常,io的vin0-6电压检测也正常,就是反复重启,怀疑南桥挂B,但手上有没示波器,你的搞定了吗?

就是没示波器不知道是不是桥问题还是cpu座虚焊之类的,我也觉得大概率是桥挂了,不过如果桥挂的话还能发出各种信号,还能触发和强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今天我也搞了张ga-x79-ud3 rev1.0,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所有供电正常、待机、时钟、复位也正常,io的vin0-6电压检测也正常,就是反复重启,怀疑南桥挂B,但手上有没示波器,你的搞定了吗?

要说桥挂了可是该桥发出的信号都有,我也搞不好,对这种情况很迷茫

网友:
要说桥挂了可是该桥发出的信号都有,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很难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今天我也搞了张ga-x79-ud3 rev1.0,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所有供电正常、待机、时钟、复位也正常,io的vin0-6电压检测也正常,就是反复重启,怀疑南桥挂B,但手上有没示波器,你的搞定了吗?

要话桥有事它又能发出信号,没有示波器比较难确认坏没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虽然不能帮到什么,但支持你一下。
顶一个

网友:
桥九成九没问题,技嘉板子保护很多,估计还是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C:
技嘉的你把所有时序控制三条腿的全拆了看看,就是你放电图上那些信号rsmrst这些,有三条腿的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你把所有时序控制三条腿的全拆了看看,就是你放电图上那些信号rsmrst这些,有三条腿的控制

技嘉板子也修过不少了,信号点控制管子也用镊子短路强制开启还是不跑码,一般如果这个信号有问题这样强制开启就会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板子也修过不少了,信号点控制管子也用镊子短路强制开启还是不跑码,一般如果这个信号有问题这样强制 ...

所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判断哪个电路问题咯,一般懒得装了

网友:
不跑码,太难修了!

网友D:
哈哈,,在网上看到有人说1.0版本不支持v2的cpu,不甘心呀,所以网上卖了个一代U,今天收到就测试还真是,我板子是1.0版本的,,没人说还真不知道1.0和1.1版电路几乎都一样,为什么1.0就不支持v2 cpu

网友:
正常开机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在网上看到有人说1.0版本不支持v2的cpu,不甘心呀,所以网上卖了个一代U,今天收到就测试还真是,我 ...

原来是U的支持问题,我都折腾了两天,怎么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手上只有2697和2670两颗U,都是V2的,我也去买个32NM的来试试。多谢分享!

网友E:
我有一块是复位不读bios,感觉是桥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哈哈,,在网上看到有人说1.0版本不支持v2的cpu,不甘心呀,所以网上卖了个一代U,今天收到就测试还真是,我板子是1.0版本的,,没人说还真不知道1.0和1.1版电路几乎都一样,为什么1.0就不支持v2 cpu

支持不支持是看bios有没有内置2代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不支持是看bios有没有内置2代微码

不清楚,按理说应该是这样的,打算再买一个v2代u回来,官网给出的1.1和1.0版本的板子都不支持e5 2650v2这个u..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块是复位不读bios,感觉是桥的问题

如果用示波器测不出来,电路没断线,电压正常,信号正常,没有虚焊,那就是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刚好今天我也搞了张ga-x79-ud3 rev1.0,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所有供电正常、待机、时钟、复位也正常,io的vin0-6电压检测也正常,就是反复重启,怀疑南桥挂B,但手上有没示波器,你的搞定了吗?

x79反复重启最容易故障的是1.05me供电

网友:
反复重启查1.05me

网友:
现在咸鱼想捡漏 还真的是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G:
x79反复重启最容易故障的是1.05me供电

查过了,1.05me正常的,而且查了其他供电和供电反馈也都正常的,真的搞的头大了

网友H:
兄弟 你的诊断卡 什么牌子的 有没有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 你的诊断卡 什么牌子的 有没有连接

10块钱淘宝买的

非常普通的诊断卡

网友(2023-12-29):
技嘉所有x79只要是1.0就不能用v2cpu,刷带微码bios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