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OG G532LWS 这款主板,触发之前有待机3V 5V电压吗?

楼主(2023-07-03):
华硕ROG G532LWS 这款主板,触发之前有待机3V 5V电压吗?

//

待机芯片,打勾的电压都是条件正常的。EN1=2.9v
EN2=3.2v
VREG3=3.3v
VREG5=5v
VIN=19v
现在就是不出待机电压。求维修思路!

网友:
直接按机键有没有待机电压嘛

网友A:
这款主板修了十几台了好多都是南桥烧了 这个3v5v应该好修吧 看看3v5v后面有没有短路  没短路就换个芯片 如果是二修机看看芯片有没有换对或者反馈和自举电路被人割断线

网友:
chek io 3.3v and it power button condi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主板修了十几台了好多都是南桥烧了 这个3v5v应该好修吧 看看3v5v后面有没有短路  没短路就换个芯片 如 ...

是一修机,换了芯片还是没有用。

网友:
刚插电会有5V  过会省电关闭  再要按开关才出3V  5V

网友:
天选2是插电瞬间有 35v EC读玩程序后去关闭。我感觉你ROG估计也差不多,示波器看看35v电感有没有瞬间电压?

网友(2023-10-07):
24780S要插电池才有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