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NM-C641上电掉电点不亮(电池检流电阻线路烧毁,充电IC损坏)

楼主(2023-07-03):
联想ThinkPad NM-C641上电掉电点不亮(电池检流电阻线路烧毁,充电IC损坏)

      故障机型:联想ThinkPad NM-C641

      故障现象:上电掉电点不亮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板号为NM-C641,故障表现为上电掉电不开机

联想ThinkPad NM-C641上电掉电点不亮 图1

      这台是联想的ThinkPad,拆机上电看电流可以正常上电到1.3-1.5A后上到1.8A左右瞬间掉电保护,和后级有短路一样的电流,再按开机键就不触发了,应该是保护了,拔出电源线再次上电又可以触发,将主板拆出来测量各大电感的阻值,发现阻值都正常,上电测各路电压,发现电压都正常,显卡供电和CPU供电都有,集显供电没测到,仔细观察主板,发现电池座旁边有烧黑的痕迹,一颗检流电阻被烧的爆锡了,将此电阻拆下测量此处阻值,为90多,这个阻值不太正常,但是充电有问题一般不会引起掉电,更别说这里是电池的检流线路,应该不会影响开机,测量附近的mos管也没有击穿损坏的,就先处理好此处焊盘,再更换一颗检流电阻,测量此处阻值恢复190多,偏低但是也不算太低。

联想ThinkPad NM-C641上电掉电点不亮 图2

联想ThinkPad NM-C641上电掉电点不亮 图3

      先测量其他地方,将主板上电,打开示波器测量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波形有点杂波,集显供电出来瞬间就掉了,以为是这边的问题,加了几颗滤波电容后再测试供电波形稳定了,开了一次机,然后再开机又保护了,说明问题不在这边,这时候注意到主板保护时电流有时候不会归零,会在80mA定住一段时间再归零,测量主板的过程中发现掉电到80mA后充电IC有点发烫,而开机的时候却正常,怀疑充电IC当时一起烧了,查看芯片丝印这是一颗24780S的充电芯片,刚好手里有料板,直接更换此芯片,然后上电测量,发现主板已经能开机了,键盘灯亮起,将屏幕扣上开机正常进系统。

联想ThinkPad NM-C641上电掉电点不亮 图4

联想ThinkPad NM-C641上电掉电点不亮 图5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联想ThinkPad NM-C641上电掉电点不亮 图6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天意wx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修的不错,没思路时,多打些阻值有好处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挺好,路过,学习

网友:
还得是你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