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1欧电阻?

楼主(2023-07-03):
看这种,有点色盲

网友:
是的,可以下载软件,电子DIY计算工具集V1.3发布(含ATX改造)-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57459-1-1.html

网友(点评):
他纠结的应该是第三环究竟是金色还是黄色~~

网友:
本来 也有点色盲 ,看了你的图又是红红绿绿又是糊的。

网友:
左边开始第三环是什么颜色,是金色吗?

网友(2023-08-25):
按颜色判断我更倾向于金色,你可以参考一下其它的色环电阻,看看有没有黄色的对比一下。。如果是金色那就是1欧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