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70主板不出复位

楼主(2023-07-03):
  vx x570主板开机电压全部正常,有时钟没复位,

测量cpu的pwrok3.3v正常,CPU有发出pcie rst 3.3v

pcie rst通过转换成1.8v进了桥,桥的pm pwrok1.8也正常

但是,桥没有发出pm gpp rst,这里电压0

导致显卡插槽的复位没有,复位通过u72过来,因为u72的2脚没有电压导致4脚不输出电压

请问各位老师傅x570南桥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发出复位啊

南桥已经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南桥的各项供电都正常

网友:
那就是bios了

网友:
bios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有没有大师来指导一下

网友:
有没有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A:
已经修复,换了io正常了

网友(2023-10-01):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复,换了io正常了

楼主,我有一块X570和你一样的毛病,但是我换了IO情况依旧。不过当我换了CPU时,却点亮了...

详情看这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87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