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UME_PWEN这个信号要怎么才发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23-07-03):
待机3/5v都有,1.8v也有,
2.5v这个电压不出,
芯片U60400
1脚对地值600
3脚对地值291
RESUME_PWEN这个信号是EC发出的,要怎么才发出呀?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待机不出就触发后肯定要出,都不行就查待机条件

网友:
RSM RST# 开机后3.3v,这样不是表示待机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不出就触发后肯定要出,都不行就查待机条件

RSM RST# 开机后3.3v,这样不是表示待机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