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Q25700A的工作条件

楼主(2023-07-03):
一个Thinkpad x13笔记本喝了可乐,客户没有第一时间断电反而按了几次开机键。拆开很多地方都有水渍,经过我一番操作,终于把第一个公共点打开了,但是第二个公共点死活打不开,芯片也换了,条件也查了。 只能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BQ25700A有没有开启脚,然后这个G极升压需要什么条件,我有空了把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上传,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数据手册我帮你上传了(官网下载的

网友:
开启信号应该是EN_OTG,如果这个信号有的话再查一下I2C(SDL SCL)有无动作。
这篇文章或许对你有所帮助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6297-1-1.html

网友:
那就是后级过载了。

网友:
更正一下,现在发现VSYS15有9V的电压,这是不是就等于是已经产生了公共点,但是中间那里的检流电阻那里检测不到电压,那边的9V又是怎么产生的?难道是从芯片内部流过去的?  修的头大

网友(2023-08-19):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我帮你上传了(官网下载的)

今天才看到你的消息,抱歉抱歉。。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