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360M-HDV,PCIE无时钟

楼主(2023-07-03):
请教一下,华擎B360M当不插CPU,PCIE能测复位时钟,插上真CPU,通电,有复位,无时钟,同时发现CPU供电电感很烫手,,,没有断电重启保护,这后面怎么修,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复位无时钟?????那你告诉我们时钟你测哪个点?复位你又是测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 ...

桥的24M 有波形,,PCIE 的A11有复位信号,PLTRST ,CPUPWORK,  都是正常的,A13,A14没有时钟波形 ,不插CPU  可以测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复位无时钟?????那你告诉我们时钟你测哪个点?复位你又是测哪里?

桥的24M 有波形,,PCIE 的A11有复位信号,PLTRST ,CPUPWORK,  都是正常的,A13,A14没有时钟波形 ,不插CPU  可以测出波形

网友C:
广西老表怎么没有动静了呢

我还在线等着你解答呢

网友(2023-08-20):
引用 网友C:
广西老表怎么没有动静了呢我还在线等着你解答呢

因为按照上电时序来说,他说这种情况很奇葩,也不知道他测的是真的还是不懂,只能是叫他找张时序图,再结合华擎的点位图来修。

网友:
不上U出复位了???上了U 不出时钟??? 奇怪..奇怪!!

网友:
我B350M  没CPU有复位 有CPU复位没了 emm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