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370,1个内存槽卡内存维修

楼主(2023-07-03):
华硕z370,4内存槽,一个内存槽卡内存,走了不少弯路最终修复,有一个信号断线,补上后还是不行,发现有一个阻值不对,直接飞个线搞定,这个板子上次也修到过一张卡内存的,是供电问题

网友A:
不错的手艺。请问固定飞线的是什么胶?

网友B:
手艺不错,这个胶是什么?我一般用固化油感觉不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手艺。请问固定飞线的是什么胶?

叫什么纳米油来着,看修手机的介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这个胶是什么?我一般用固化油感觉不是很好用

叫什么3s纳米油来着

网友C:
断线要仔细观察了!

网友D:
大佬,内存槽断针了怎么修呢

网友:
这眼神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内存槽断针了怎么修呢

断针看这个针重不重要,要整体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线要仔细观察了!

不是断线,是阻值不对,正常是有315左右的阻值,这个阻值一会三百多,一会四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