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500W电源掉电或自动重启

楼主(2023-07-04):
最近收了一批航嘉的电源,电路结构都是一样的,主动PFC+双管正击,次级肖特基整流,大概修了有几十个,后面有几个有暗病的暂时没有找到故障点,就是上机用半个小时,有的用十几分钟会掉电自己关机,还有一个会断电反复重启,然后放一段时间又可以正常启动了,通电启动测试PFC电压390V多,正常范围,主变压器测量电感量正常,重启时候测量待机5V也正常稳定没有跳变,特求助网友有没有遇到同类问题,矛以指导,谢谢啦!型号就是HK600的,WD多核500还有JUMPER500,都是差不多一样的结构!

网友A:
那就查电源监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电源监控部分。

我就是不确定故障在前级还是后级,缩小点范围就容易点了

网友:
补个图,就是这个型号的大概玩游戏20分钟反复启动,后面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大家好!已经修好了,原因是有个贴片电阻下面红胶漏电导致的,故障板块在低压侧启动光藕二极管的输入电阻,0805贴片1k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没有维修过

网友:
楼主厉害哟,

     这都能修好

网友:
牛逼!这软故障都能修好。

网友:
有没有可能元件参数变差发热异常,可以用凡士林膏点可疑元件上面看,也可以先用热成像仪查看有无高温元件,再做进一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