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77-DS3H BIOS故障

楼主(2023-07-04):
我想把自己的电脑升个级,在咸鱼上买了块H77的板子,板子到手后是好的,本着作死精神,把板子搞挂了。故障描述如下,请各位资深大师解惑。
1.板子到手后,可以进PE,装系统后,重新设置了一下BIOS,重启后就反复重启,期间试了按开机10秒和短路PIN8-PIN1方法,没用,有时重启可以进入BIOS恢复,但恢复了还是不停重启。下了BIOS芯片,用编程器发现BOIS无法识别。

2.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卖新的BIOS,用编程器重新烧录BOIS,上电重启几次后,自动进入BIOS恢复界面,进度条有时候到1%,有时候到11%,然后就卡住了。BIOS应该没有问题,是官方的。我把主BIOS和副BIOS都烧成官方的BIOS。

从显示正常,我推测应该主板或许没有大问题,BIOS能进入恢复界面,然后卡住,推测板子的BIOS部分或许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对BIOS旁边的电路测试短路,发现有两个空元件的两端是短路的,不知道是否有相关性。这是第一次修主板,主要是看着迅维网上有份类似的Z77图纸,相似性很大,所以才大着胆子尝试一下,修到后来,发现BIOS部分的原理图是空的。哭死。

请师傅们帮忙一下,下一步怎么弄?拜谢,拜谢。

想想技嘉的板子真不耐用,我这些年也用了2块技嘉的板子,没有一块是自然老死,全身而退的。
反而买的七彩虹反而一直在用,稳定。

网友:
后来查了一下,短路的元件可能是测试点,那就先不管它,哎,怎么弄,接着换BIOS烧。头大!

网友A:
借楼主话题问下。技嘉双BIOS问题。1,技嘉双BIOS有的可以用一个主BIOS,2有的必须2个同在,3,一个BIOS在时,可以开机正常用,关键,重启都没问题,断电后,低二天,开不了机,反腐重启,必须重写BIOS.这几个问题,都在技嘉 G1的板子出现。搞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话题问下。技嘉双BIOS问题。1,技嘉双BIOS有的可以用一个主BIOS,2有的必须2个同在,3,一个BIOS在时 ...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可以自己验证几次,找个OK的板子,备用BIOS拆下来,看看能否正常工作,能工作就是一个BIOS IC也能正常工作。
然后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主BIOS不稳定造成得。更换一个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在迅维网上找到一份残缺的图纸,虽然没有完整的BIOS回路电路,但是可以让我继续作死了!
同时找到了官网的BIOS,通过验证,确实是电路板有问题。
最后这个问题,我解决了,有一个电阻损坏了,但是我没有22Ω的0402,用了一个1K的0603代替,如下图。
最后成功启动,后面继续用新的NVME BIOS烧录进去,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
所用到的图纸和官网文件分享出来,已经经过验证。支持NVME SSD的BIOS验证好了再发。
以下资料适用于GA-H77-DS3H R: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话题问下。技嘉双BIOS问题。1,技嘉双BIOS有的可以用一个主BIOS,2有的必须2个同在,3,一个BIOS在时 ...

我把我板子的备份BIOS拆了,空着,目前来看,一切正常,也就是技嘉主板只用M-BOIS就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不能正常,那么可以换个新的BIOS先试试。

网友:


网友:
我这个G1不行.只用一个MBIOS ,不断电,没问题,断电超过4个小时,就反复重启开不了机。诊断卡不跳字。用2个BIOS,断电时间长了,开机提示B BIOS错误,按回车重写M bios.纠结。

网友:
双BIOS高大上

网友:
就算是没有图纸也不要紧  因为这种设计都是通用的  你找个同系列或者同是双bios的技嘉图纸就行   何况这款想都不用想肯定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