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几款LED数显驱动芯片:VK16K33/VK1640B/VK1S68C简介

楼主(2023-07-04):
VK16K33是一种带按键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锁存 器、键盘扫描、LED 驱动模块等电路。数据通过I2C通讯接口与MCU通信。SEG脚接LED阳 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16SEGx8GRID的点阵LED显示面板。最大支持13×3的按键。内 置上电复位电路,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可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采用SOP20/SOP24/SOP28三 种封装形式。 S13-020
特点 • 工作电压 3.0-5.5V
• 内置 RC振荡器
• 最大16个SEG脚,8个GRID脚 (封装不同SEG脚数量不同)
•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 I2C通讯接口,I2C从机地址可通过IO脚选择
• 16级整体亮度可调
• 最大13×3的按键扫描 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 支持组合键需要电路配合)
• 读/写地址自动加1
• 内置显示RAM为16x8位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
• 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
•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 封装 SOP28(300mil)(18.00mm×7.50mm PP=1.27mm)
SOP24(300mil)(15.40mm×7.50mm PP=1.27mm)
SOP20(300mil)(12.80mm×7.50mm PP=1.27mm)

VK1640B是一种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锁存器、LED 驱 动等电路。SEG脚接LED阳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8SEGx12GRID的LED显示屏。适 用于小型LED显示屏驱动。采用SSOP24的封装形式。
• 工作电压 3.0-5.5V
• 内置 RC振荡器
• 8个SEG脚,12个GRID脚
•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 2线串行接口
• 8级整体亮度可调
• 内置显示RAM为8x12位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封装 SSOP24(150mil)(8.65mm × 3.90mm PP=0.635mm)

VK1S68C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3 线串行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SEG脚接LED阳极,GRID脚接LED 阴极,可支持13SEGx4GRID、12SEGx5GRID、11SEGx6GRID、10SEGx7GRID的点阵LED显 示面板,最大支持10x2按键。适用于要求可靠、稳定和抗干扰能力强的产品。
特点 • 工作电压 3.0-5.5V
• 内置 RC振荡器
• 10个SEG脚,4个GRID脚,3个可配置SEG/GRID复用脚
•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 10x2矩阵按键,支持多键同时按下(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
• 3线串行接口
• 8级整体亮度可调
• 内置显示RAM为14x8位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抗干扰能力强
• 封装 SSOP24(150mil)(8.65mm × 3.90mm PP=0.635mm)
永嘉微电/VINKA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主营LCD/LED驱动IC/触摸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