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REV3.0原版及添加nvme文件

楼主(2023-07-04):
GA-H61M-DS2-REV3.0为双BIOS,刷4、5、6、7版都未成,提示ID错误,后来用原版文件添加的nvme驱动,有bf的为原版

h61m-ds2-bf-v3.0

f2-nvme-bios.fd

网友:
这断时间玩了不少电脑,bios也多了点

网友A:
这个h61添加了nvme驱动有用吗?没有接口

网友:
楼主,这个h61添加了nvme驱动有用吗?没有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h61添加了nvme驱动有用吗?没有接口

接pcie转M2转接卡,插X16槽,有的x4,x8也可以

网友:
16系列-18系列都这么做

网友:
可以用nvme协议的硬盘从UEFI启动系统,只能装WIN10以上系统

网友(2024-01-10):
可惜我的刷报ID错误

网友B:
自己导出,修改了一下,可以引导了,直接在BIOS里按F8用Q-flash刷入就行

Ga-H61-ds2(nvme).fd

网友(2024-09-17):
有无最新F4版本呢?

网友(2024-12-16):
我很需要这个文件。

网友:
有同型号的主板,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2025-07-10):
下载了,试一下子

网友(2025-08-29):
引用 网友B:
自己导出,修改了一下,可以引导了,直接在BIOS里按F8用Q-flash刷入就行

GA-H61M-DS2-REV3.0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