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rx580打不上驱动 显存扫描通过 bios没问题的通病

楼主(2023-07-04):
最近搞到好几张这样的了,能点亮,打不上驱动,刷bios也不行,破驱动签名也一样,显存超频扫描都通过。本来以为核心坏了,找个好卡对换核心又可以。好卡的核心装上去也一样驱动不了,显存核心都重植过,不知道是板子上哪里的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写BIOS,还有就是显存到芯片音线路断

网友A:
电压也要正常,觉得还是线路断了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也要正常,觉得还是线路断了的多

电压也正常

网友:
pcb板的问题居多。

网友:
你把一颗缩肛的核心重植无数次,结果都是一样

网友:
估计还是BIOS有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