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Precision 7820 Tower 工作站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7-04):
    大概长这样的:

    先上电,蜂鸣声一直响4 次琥珀色闪烁后短暂暂停,7次白色闪烁,长时间暂停,然后重复!估计是盖板问题,查手册,果然!品牌电脑的特点

    随便拿个东西把它戳下去就行了!不响了!

    再次按开机键,没反应,风扇什么的也不转。测量开机按键是正常的,顺着按键线,找到主板触发脚位。触发的时候也有3.3V高低高的跳变。好吧!
    再次观察按键指示灯,1 次白色闪烁,长时间暂停,然后重复!查手册说明给出的解释是:主板、电源设备或电源设备线缆损坏!拆机!

    先怀疑电源吧。使用最小系统法,依次拆除各种外设及接口。再次上电,故障依旧!测量主板各供电对地的二极体值。值也挺正常的!

理下思路:这还能对主板检测并提示报警。那表示主板的啥啥功能还正常的!是不是某一个功能或者某个模块出问题了?再仔细检查下主板!

果然!

    上显微镜小心处理下

     真断线了,补线吧!

    再次上电,久违的画面出来了!以为OK了。又来了!报警了!

     报警提示:Fan-The fan failed to respond correctly.(System Fan 2) Alert!System fan 2 failure.   中文的意思是:风扇无法正常响应,警报!系统风扇2故障

     故障不能屏蔽,风扇一直狂转,噪声大! 继续修!定位到System fan 2电路。测量周边的元件都没什么大问题,尝试和System fan 1更换旁边的芯丝印是MA(sot23-6封装)的芯片也不行。

       跑线太累了。最终方案是把Sytem fan 2接口旁边的的芯片拆除,把它的检测电路与System fan 1相连!上电不报警了,直接进系统了!烤机一天正常!维修结束!

       总结下:因为断线的地方刚好是系统风扇的安装位置的下方,灰尘多了就和主板接触。如遇上潮湿的时候会腐蚀主板电路导致短线,短路或者元件变质。下次遇到此故障的可参考下!

       最后,我是菜鸟,有些维修手法或者思路肯定没那么成熟!勿喷!

       额, 这种在外面能收两百不?

DELL Pricioson 7820 BIOS.rar

网友:
没数清几核心

网友:
我还以为是洋垃圾呢!

网友:
我数了,36个

网友:
服务器贵的啊 收600都不贵

网友A:
请问高手,我有一台联想P920, 烧鸡24小时死机,重启正常,有时能2,3 天才死机。

网友:
C621芯片主 , 6240二代志强 , 24核48线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高手,我有一台联想P920, 烧鸡24小时死机,重启正常,有时能2,3 天才死机。

这种不定时的最难排除了,你排查下内存或者外设吧。主板方面难说。毕竟我也没修过你这款!

网友:
服务器,可以多收一点费用!

网友:
收200? 你真把维修行业当乞丐了?  这种特殊机器,不收800,也至少500以上吧。 不要以为维修简单了,就把自己拉低。

网友B:
好心人分享一下手册吧,遇到这种品牌机。指示灯几黄几白的闪 每次我都是根据经验搞,太麻烦了,有手册的话应该会方便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心人分享一下手册吧,遇到这种品牌机。指示灯几黄几白的闪 每次我都是根据经验搞,太麻烦了,有手册的话 ...

超过17.6MB了,所以只能分卷压缩了!这手册官网有的!

dell precision-7820-om-pub-zh-工作站.part1.rar

手册

dell precision-7820-om-pub-zh-工作站.part2.rar

手册

网友:
不错的资料,DELL比联想P720 920 手册详尽的多

网友:
开盖就得1000!

网友(2023-09-10):
楼主很棒,灵活处理,一个风扇检测芯片同时控制两个风扇。

网友(2023-10-24):
刷了认不到硬盘,不知道什么鬼

网友:
我们都是在八百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