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联想主板 L-IQ45 MTQ45MK V1.1的说明书

楼主(2023-07-04):
如题
目前开机风扇空转,无论是否插内存都不报警,只是狂赚,有时候插内存时能显示bios 的logo
某单位定制机器,M8000T  开机时bios首页是图片logo

想刷bios试一下,在板子上识别不到闪存,看板子上有 spi  debug八脚芯片焊盘,不知道是不是刷bios接口。现在是编程器夹子夹芯片上识别不了

网友:
cpu  内存都反复擦拭过了
以前遇到过内存问题,风扇狂转的,这次换过了,有时候停留在bios的logo图片首页
显示 system is starting
To interrupt startup ,pressEnter
停留在这个页面不再继续,按键盘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