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1 过热花屏,换屏测试后黑屏问题

楼主(2023-07-05):
请教下,我的联想X1 8代 因为重装系统自动开了联想智能冷却,导致电脑过热,风扇几乎全时狂转,第二天开机屏幕从左上角开始到全屏花屏,开机报0288音乐报警音, 如下图

做了些搜索判断是屏线烧坏了,买了新屏线,换上后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换屏线没有拔电池线,直到最后从论坛搜索才意识到这个错误,上个机器还是X230,不存在这个细节)
想起老婆的电脑T470 屏线和X1一样是30PIN, 对换测试还是没有点亮屏幕(过程也没拔电池线)换回来结果悲剧了,两个屏都不亮了,T470检测到有屏,但不亮,手电筒下能看到屏幕显示,如下图,可能主板背光保险烧了?

X1屏彻底不亮了,HDMI外接显示器,从启动过程从联想LOGO开始全程都在外接显示器显示,自带的屏幕识别不到,手电强光下能看到屏幕边缘有些彩色竖线条,开机还是报0288音乐报警音,之前是复制屏幕,外接显示器从WIN10启动开始显示,没思路了,请教下X1屏的问题从哪里入手查呢?

网友A:
要么主板背光电路供电挂了,要么液晶屏的背光PWM挂了

网友B:
挺好的,本来店里只能接一台机子修,这下来两个了,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本来店里只能接一台机子修,这下来两个了,不错。

折腾总要付学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主板背光电路供电挂了,要么液晶屏的背光PWM挂了

谢谢哥们提示,你指的是T470 还是X1?

网友:
一看就是屏裂了 还买线  明明弄上面旧解决的事情变成主板跟另外一个屏也烧了 另外一个主板应该也烧了

网友:
屏裂了跟花屏都分不清?

网友C:
嗯,楼上各位圈内大拿批评得对,本人圈外混的,本地维修店找不到专业的,只能自己瞎捣鼓

网友:
牛逼,屏线也可以随便换了试,搞不好CPU G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腾总要付学费嘛

付出的代价有点大...

网友:
看来加拿大钱很好挣

网友:
拆卸过程弄挂了屏幕

网友D:
这瞎折腾一下,起码损失近千

网友:
可能加拿大人工费比配件费更贵

网友:
明明是屏破了吧?

网友:
操   屏裂了

网友:
屏不是都坏了吗,换屏线干嘛

网友:
这不是明显的屏烂了?这是来忽悠谁

网友:
一看就是屏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瞎折腾一下,起码损失近千

差不多。两个本1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楼上各位圈内大拿批评得对,本人圈外混的,本地维修店找不到专业的,只能自己瞎捣鼓

找不到专业的怕啥?弄坏了给你赔新的,你自己搞坏了只能自掏腰包喽,

网友:
找专业的解决吧

网友:
真小白,这点学费不算什么,以后会赔的更多

网友:
没有常识 还修电脑

网友:
挺专业啊    屏幕碎这样了都  怎么想到是屏线坏了呢

网友:
本来只是一个屏裂换个屏就好,瞎折腾完了挂掉2个主板,还有1个屏不知好坏,亏大了

网友:
X1的屏幕明显破裂了,你还去换屏线,关键还是不同型号的。T470的检查下屏幕供电,可能是保险烧了。加拿大维修费用是不是特别高呢?

网友:
一个屏液晶坏了 只能换屏了  一个是背光有问题,可能屏幕,也可能主板。

网友:
你这种肯定是去外面维修店看过,人家告诉你屏幕坏了,你不相信,还说人家不专业,结果自己拿回去网上搜一大堆信息,挑你相信的搞,居然型号不同,还互换屏线,绝了。这是常识问题。

网友:
不同型号之间的屏线大概率是不通用的

网友:
说是新款的屏里有码片呀

网友:
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人去做,  跨专业,得交一点学费

网友:
损失不小,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网友:
这一看就是屏碎了,瞎折腾

网友:
第一张图片不是屏碎了吗?换屏线干什么呢?这下损失大了

网友:
你这都给我整不会了。

网友:
可惜过不去啊,过去了肯定非法移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