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小新pro13 2020 NMC571 不过内存

楼主(2023-07-05):
主板到手上电看电流不过内存,测试全板电压都正常,于是论坛找BIOS刷上还是一样,看了下主板采用低温锡怀疑cpu虚汗,从做cpu后故障不变又从做内存结果还是那个鸟样。后来在鑫制造上找了个图纸开始测电压,发现+1.2VSUS_VPPIN线路上一个电容短路和一个电阻断(此处短路为什么全板电压却一切正常求大神分析下)
附上BIOS和亮机图(BIOS也是别处下载的亮机挺快的)

网友(2023-08-18):
应该是设计问题,我也遇到了,也是0欧姆电阻和旁边的 电容有烧过的痕迹,更换后故障解决

网友(2023-12-14):
刚好修到一台一样故障的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2024-07-25):
赞一个,刚好碰上一台不开机的,也是不过内存,刚准备上土炮看到了这个帖子。电容电阻都翘掉,一坨锡解决问题。

网友(2025-05-11):
我遇到这台用样的型号,开机进系统蓝屏,换了硬盘重装也是一样。是不是CPU问题哦。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感谢。修好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