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way 显示屏闪白屏求助

楼主(2023-07-05):
Haiway 显示屏闪白屏
逻辑版M216H1 -L01-x+c
拆机查看电阻与三极管附近有烧黑,万用表检测对地组织38有短路,开机后闪白屏-黑屏5秒-白屏 掉电。有大佬遇到过吗?请教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H  WAY我是看见字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  WAY我是看见字了吗

眼神真好使,屏幕确实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眼神真好使,屏幕确实有字

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品牌很少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