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thinkpad edge e430 改好白名单bios(2.6)

楼主(2023-07-05):
机子刷好最新版bios2.6,编程器备份出来改的,亲测已无白名单。不保证所有机子通用。

网友(2024-12-07):
试试  老机型了

网友A(2025-03-25):
亲测1G独显2G独显的E430主板,虽然无线网卡可用但主板独立显卡无法使用,所以适合集成核显的E430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测1G独显2G独显的E430主板,虽然无线网卡可用但主板独立显卡无法使用,所以适合集成核显的E430主板

压缩包里面有4M和8M两个文件,请问你怎么刷的?

网友:
请问楼主,压缩包里面有4M和8M两个文件,究竟要刷哪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压缩包里面有4M和8M两个文件,请问你怎么刷的?

刷的4M的,8M的没动,刷之前先备份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的4M的,8M的没动,刷之前先备份自己的

请问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的4M的,8M的没动,刷之前先备份自己的

我用phoenix winflash在WIN10 上刷,总是显示错误信息。你用什么刷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缩包里面有4M和8M两个文件,请问你怎么刷的?

这个包带独显的主板刷后就没独显了,所以我刷回自己备份的
还是通过修改BIOS文件可靠,网上有详细教程,但网上的教程只解决了一条1802的错误提示用同样的方法修改适配网卡的另一个ID号可以彻底解决1802问题

网友A:
这个是编程器固件,保险拆下芯片用编程器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编程器固件,保险拆下芯片用编程器刷

能直接用编程器夹着写固件吗?还是必须拆下芯片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直接用编程器夹着写固件吗?还是必须拆下芯片写?

如果直接夹着能正常识别芯片就没问题否则只能拆下
亲测有些可以直接夹着读写有的必须拆下读写,原因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夹着能正常识别芯片就没问题否则只能拆下
亲测有些可以直接夹着读写有的必须拆下读写,原因未知 ...

好的,感谢,我来试试

网友B(2025-05-24):
引用 网友B:
能直接用编程器夹着写固件吗?还是必须拆下芯片写?

编程器刷完发现所有网卡虽然能插上去后进系统,但识别不了驱动。。。

那肯定不能用联想原来的网卡驱动,网上搜你网卡的驱动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刷完发现所有网卡虽然能插上去后进系统,但识别不了驱动。。。

那肯定不能用联想原来的网卡驱动,网上搜你网卡的驱动

这个BIOS版本清除白名单太干净了,现在连网卡驱动都不让安装,最后我用论坛里面一个E430C的白名单BIOS,可以正常使用并且安装驱动。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0:4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不能用联想原来的网卡驱动,网上搜你网卡的驱动

这个BIOS版本清除白名单太干净了,现在连网卡驱动都不让安装,最后我用论坛里面一个E430C的白名单BIOS,可以正常使用并且安装驱动。

他这个BIOS版本是删了某个模块达到白名单的,我在前面也说过用后独显就识别不了用不了的,所以还是读取自己的BIOS然后看网上的教程修改网卡的ID参数来达到适配网卡。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9: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版本清除白名单太干净了,现在连网卡驱动都不让安装,最后我用论坛里面一个E430C的白名单BIOS, ...

他这个BIOS版本是删了某个模块达到白名单的,我在前面也说过用后独显就识别不了用不了的,所以还是读取自己的BIOS然后看网上的教程修改网卡的ID参数来达到适配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