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M-CT7GS 修这个机血亏

楼主(2023-07-05):
板号 GK5CP5Z rev1.0

收到这个机按开关没反应,过大概十秒触发到0.35a左右掉电,裸板也是这样。于是测各个电感电压,测这个电压也是很蛋疼,
每次开机要那么久,还两三秒掉电,费了点时间还是被我测出来了。除了+vccio和CPU电压没有其它的5v 3.3v 1.05v 1.2v 2.5v
vtt0.6v 显卡0.89v 显存1.3V都出来了。cpu电压不出,按时序就要+vccio出来先。
u14也没有什么好测的,就测1个脚和11脚就行了,1脚Vin正常19v,11脚en不正常0v,查vccio_en来自于u9的4脚

这个u9是个门电路,要1脚和2脚高电平,4脚才有高电平输出。测的1脚vccio_on
有3.3v,2脚pm_slp_s3#0v不正常,5脚3.3v。再往前查pm_slp_s3#来源,这个信号是桥发出的,不会是桥坏了吧?
这个信号也没去几处,测也没有短路。

测桥的工作条件也正常。这些其实不用测也知道正常了,要是不正常都不会触发了。为了确认桥有没有输出pm_slp_s3#
我把EC109脚都翘起来了,u9都拆了,还cpu管理芯片37脚en上的D24都断开了,还是没有输出。测的过程还
发现pm_slp_s4#也没有电压。这回信心满满的去定了桥回来。

过了两天桥到了,卖家说100%是全新全原的。接下来就一顿操作把桥换好,一通电,XX的!!!一看电流跟原来的一样,
就高了一点,电流0.4A。奸商!!!!!!说好100%是全新全原的呢,还假一赔十。焊工大家就不要怀疑了,也重植过了。
还好报的价格高,不死心,打算再换个商家买一个,换好了还有得赚。毕竟这个桥也不便宜。
又过了两天桥到了,换好桥。通电看电流0.7几A,心想这回该好了吧?现在还没有装内存,装好了内存通电电流还是一样0.7几A,还掉电。测电各个电感电压都出来了,cpu电压也出来了。这回老老实实的跑时序,发现pm_rsmrst#电压有点低才1.7v
pm_slp_s3#1.8v,pm_slp_s4# 0v      不用说了,又是桥不行了。不用怀疑其它的了,因为换第一个桥pm_rsmrst# 3.3V都正常的,就pm_slp_s3# 0v,pm_slp_s4# 0v 这两个电压不正常。
折腾了这么久该死心了,亏了也认了。退机了。下次碰到了这个桥SR40B打死也不换了。
送上时序图供大家参考。最后问问大家在哪家买的桥靠谱一点的?推荐一下。

网友:
神州的船  我这里也有一个  只要按了开机键 就会保护隔离  不按开机键 就是正常的  还在查

网友A:
上电0。35,其它电压都出来了,与桥没关系。保护了。。。。。

网友:
要用示波器打才能看是否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换过ACER的这个桥,,没问题

网友B:
这机器就是桥问题  猛干就行  你定的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就是桥问题  猛干就行  你定的桥不行

是的,可我已经买了两个sr40b了,都是坏的,一个跟原来的故障一样没有cpu电压,一个cpu供电都出来了。不敢买了,还怕买的也是坏的。

网友:
这个破烂机器版型挑南桥的 好多次遇到明明就只是南桥坏换了南桥症状就是按很多次开机键才触发然后上电到0.4 或者0.3几掉电 无cpu供电  你买的南桥换上别的机子应该能用

网友:
就SR40B事情特别多

网友:
SR40B 我一般都是买贵的,到货后放大镜看颜色 看边 在看植球那面 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全新的,如果不是 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0。35,其它电压都出来了,与桥没关系。保护了。。。。。

同方板子无需SLP_S3等信号,大部分电压能出来。

网友:
买保上机的,不行就退,亏点运费,不保上机不要买

网友:
运气太差了,大神!

网友C:
SR40B找琴川日月和小苏拿货,从来都没翻过车,选最贵的全新原字,不要选什么工厂版本。

网友:
就是桥的问题,继续换

网友:
前几天11代的桥发了2片也不触发,排除主板其它因素,最后放弃了。故障是主板桥短路,换桥后待机都正常,连EC也换了还是不触发。究竟是发的桥的问题还是主板还有其它机关没法验证了。浪费了时间和几十元的运费。

网友:
是的,这个板,没有slp-s3,就没有vccio和cpu电压,其它的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R40B找琴川日月和小苏拿货,从来都没翻过车,选最贵的全新原字,不要选什么工厂版本。

好的,下次找他家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