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470双BIOS一边无输出黑屏还能刷进BIOS吗

楼主(2023-07-05):
淘了个GPUZ显示588,拆开发现是470核心的卡,讯景双BIOS开关,一边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一边是黑屏无输出的,强刷BIOS的时候把开关拨到黑屏那一侧也刷不进去,提示
error:0FL01请问还能刷的进去吗?

网友A:
卸载显卡驱动在刷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卸载显卡驱动在刷试试看

卸载正常进入的那一端显卡驱动吗?刷的时候直接拨到坏的那一遍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卸载正常进入的那一端显卡驱动吗?刷的时候直接拨到坏的那一遍刷BIOS吗

是的,你试试看

网友C:
切换bios要重启,在上电的过程中切换是没有用的。
系统内强刷bios我是没怎么用的,经常会出错,只用编程器刷。

网友:
怎么知道有没有识别出黑的那一端?之前刷都不知道有没有识别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切换bios要重启,在上电的过程中切换是没有用的。
系统内强刷bios我是没怎么用的,经常会出错,只用编程器 ...

老哥,问一下老是重启后掉驱动,设备管理器显示感叹号提示43是什么原因?还有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哥,问一下老是重启后掉驱动,设备管理器显示感叹号提示43是什么原因?还有救吗

你说的掉驱动是用核显进系统然后装独显驱动重启掉驱动,还是显卡可以点亮装上驱动然后掉驱动。
如果显卡点亮装驱动掉驱动,那就是显卡有问题。
也有可能bios被你刷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掉驱动是用核显进系统然后装独显驱动重启掉驱动,还是显卡可以点亮装上驱动然后掉驱动。
如果显卡 ...

显卡独显进入的,因为是淘的470,老是系统奔溃,要么进去花屏,驱动识别不出来

网友C:
那就是显卡有故障了,这卡。你是当坏的买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显卡有故障了,这卡。你是当坏的买的吧

是啊,单车变零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单车变零件了

来找我修,我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来找我修,我便宜

邮寄维修大概需要多少?我算一下有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寄维修大概需要多少?我算一下有没必要

维修费3-40,快递费十几这样,一共不超过60

网友(2023-10-12):
把芯片取下来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