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情况下,pwrsw接地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3-07-05):
ec的pwrsw脚,待机是接地,按了开关才有3.3v的吗

网友A:
不正常,一般待机都是会保证有3.3V,你检测一些待机芯片的LDO3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一般待机都是会保证有3.3V,你检测一些待机芯片的LDO3是不是有问题

应该不是,+3.3va是有的,就是发现插电后q15的g极高电平,导致pwrsw接地了

网友:
按了开关后PWRSW是不是有3.3V的高电平呢,如果有,待机就是对的。

网友:
他的待机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