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烧鸡大法之修复华为WRT-W29L

楼主(2023-07-05):
客户送修一台华为WRT-W29L,插上适配器后无任何反应,用相同的适配器(该适配器为交换式电源适配器)试过同样没反应,判断是机器内部的主板故障。
拆机检查主板,测各大电感均无对地短路,随手对那些容易造成大短路的电容检测,果然,有好几个电容都对地短路了,暗喜,又捡漏了。拿出烧鸡大法,从1.5V开始烧,电流接近3A,手摸主板马上烫得跳起来。。。
花了20分下载了图纸和位置图,查到短路的电容是PC831,容量是25V10UF,直接铲去,换上同等大小的电容,再测已无短路。
插上适配器,通电电源灯亮,触发亮机一切正常,收工!200大洋到手,哈哈哈。。。
上图:

网友A:
真可怜  只能收200    还这么开心

网友:
同行吗 那么便宜

网友:
说明修的同行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可怜  只能收200    还这么开心

哥们,我不是直接对单位客户的,我做的都是别家电脑公司拿过来的,他们接单,我吃肉他们也要喝点汤才行的啊

网友:
我接到的华为一般都是cpu供电ic烧,cpu也挂了。

网友:
烧鸡大法,百试不爽,,,,,,,,,,,,,,,,,,,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可怜  只能收200    还这么开心

同行这个价格还算可以的了

网友:
谁会DAOH97MBAD0的升级内存,改电阻的位置

网友:
发财小电容,就是爽

网友B:
WRT-W29L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买个热像仪吧,免得把手指烫坏了。

网友:
热成像也才1000左右,别不舍那个钱

网友:
烧鸡大法 厉害

网友(2024-08-15):
文中提到,随手对那些容易造成大短路的电容检测,这里有什么依据和规律吗,具体是哪些地方容易短路尼?原因是什么,还要你为什么不使用是typec的升压模块加可调电源看电流来维修尼?果然是大佬,使用适配器这都看的出来短路,这个机器短路是不是查不出来,短路电感都是正常阻值?我现在遇到一个同样的机器一个typec口不升压,另外一个typec口可以升压,但是可以升压的这个typec口,一面无法使用,只有另一面c口可以升压,这是啥情况哦,点开关都无反应,直接点开机针也不行,估计触发电路和待机有问题,这机器待机就有3v,5v吗,对5V升压20v的现在的超薄电脑升压很模糊,指点下思路

网友(2024-09-26):
刚接一台不触发,测开关有3.3v,手摸了下CPU烫起个泡

网友:
新手保护期就是好呀,我们一年遇到俩就算不错了,都是人家啃剩下的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WRT-W29L图纸分享一下

图纸点位来了

网友:
华为 WRT-W19 NX8309 图纸 点位
华为 DAH98AMBAD0  图纸

华为 WRT-W19 NX8309_PCB_MB_V5 点位.pdf

华为 WRT-W19 NX8309_PCB_MB_V5 .pdf

DAH98AMBAD0 rev D Matebook D PDF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