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太厚 吹风机打到450度都差不下来!!

楼主(2023-07-05):
主板有点厚,主板上拆IC ,吹风机打到450度都拆不下来,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海韵之恋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A:
建议换好一点的热风枪

网友B:
难道现在维修主板这些电子产品还有不用那种预热台吗,板层预热到120度以上就很轻松拆无铅的了。

网友C:
加预热台,150度,热风枪才可以吹下芯片。

网友D:
方法很多
1.换风枪
2,预热台和风枪配合
3,。bga和风枪配合

网友:
如果简易吹风机、热风枪好使,还有人去买返修台?

网友E:
楼上正解,

    加个预热台。,。。
这样会好拆的多

网友F:
双风枪,2人配合上下同时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正解,

    加个预热台。,。。

有劳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难道现在维修主板这些电子产品还有不用那种预热台吗,板层预热到120度以上就很轻松拆无铅的了。

这种板少,平常大多数不用,基本风枪都能吹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风枪,2人配合上下同时吹。

是个办法,一个人就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法很多
1.换风枪
2,预热台和风枪配合

嗯,试下BGA加热,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预热台,150度,热风枪才可以吹下芯片。

看来要搞个预热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好一点的热风枪

风枪没用啊

网友:
那就预热台和热风枪配合

网友:
先用吹风枪把周围加热到一定程度,然后再去吹那个芯片,这样一般都能轻松搞定.....试试 绝对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板少,平常大多数不用,基本风枪都能吹下来

肯定是要用预热台的,不用预热台,固态电容都能吹爆掉。
有些狭小的位置固态电容靠得近,预热好了以后几秒就可以吹下来电容不会爆。

网友:
还是bga方便啊

网友:
我用的 BGA,正常吹芯片的温度,对着要拆的IC100来秒。取下来用风枪拆就很容易了

网友:
那就在加热温度呗 能有啥办法

网友:
下面吹风机预热,上面风枪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