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图M6500打印复印一体机卡l

楼主(2023-07-05):
奔图M6500打印复印一体机卡logo维修
奔图打印机显示屏卡logo,白屏,都是CPU主芯片虚焊造成的。用翻修台拆下来,用通用钢网植0.5的有铅锡球,重新焊接OK。

网友:
厉害,可以说是芯片级别了

网友:
希望厂家积极改进

网友(2023-08-27):
用热风枪还是BGA返修台

网友A(2024-04-02):
这款打印机白屏故障可多了,每次都是把主芯片植锡重新焊接后故障排除,但是用不多久又白屏了,在重新焊一次又好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换新主板也用不到半年,又出现白屏问题,开始以为是过热,后来发现那芯片根本不咋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打印机白屏故障可多了,每次都是把主芯片植锡重新焊接后故障排除,但是用不多久又白屏了,在重新焊一次 ...

我也遇到了,换了个主芯片,现在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C:
哥们,你指的哪个芯片,还有如果用热风枪吹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指的哪个芯片,还有如果用热风枪吹能解决吗?

每次都能解决,但用几个月又白屏,吹的时候得用加热垫

网友C:
哥们,上个图看看哪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上个图看看哪个芯片

88PA6110-BR12

网友:
哥们,能不能直接上风枪吹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换了个主芯片,现在还没有出问题

我直接买的新芯片换上了还是一样,是哪里的问题呢?这个芯片有没有程序啊。

网友:
88PA6110-BR12换个这芯片的兄弟,这个芯片有没有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买的新芯片换上了还是一样,是哪里的问题呢?这个芯片有没有程序啊。

兄弟,新的芯片能直接换吗。里面不带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新的芯片能直接换吗。里面不带程序吗

我直接换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程序

网友(2024-05-02):
居然这么久没有人回,这个楼主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