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代主板不装U能否触发

楼主(2023-07-05):
V星B460主板在不接CPU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触发。CPU供电接上CPU的二极值有多少?我这个接上CPU的二极值只有0.002左右。触发不了。IO芯片PWRBTON在按开关时电压有高低变化。PS-ON脚没被拉低。

网友A:
这个板修好了。在不装U的情况下是不触发的。不知道为啥二极值那么低了。这个板是RTC供电被拉低了。只有0.2电压到桥。U42把电压拉低了,我把他拆了直接把2,3脚直通就可以开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修好了。在不装U的情况下是不触发的。不知道为啥二极值那么低了。这个板是RTC供电被拉低了。只有0.2 ...

6代以后主板有些有由IO检测装CPU的信号,当然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