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板号NM-B701故障求助

楼主(2023-07-05):
各位老师好!
我有一台自用的Y7000 2018板号NM-B701在进水后(主要是3,5V待机部分)电流1.2A不开机,断开显卡显存是0.8A,装不装内存都一样
检查时序发现PCH_DRAMRST没有,再检查桥的SMB也没有波形,但是有电压的,随后我用示波器看了BIOS的CS引脚和数据脚,有波形但是不长,不像是正常的样子

刷过BIOS也不行,还有+3VALW电压变成了3.4V左右,断开桥的+3VALW跳线后电压回到3.3V,这时候按开机指示灯闪烁(平时是上电就直接触发,不用按开机,长按关闭后又会自己触发,电源指示灯在上电瞬间亮大概一两秒左右熄灭)

请问这种情况是缺少信号(这款主板有DRAM_PWROK吗)还是直接干桥?桥是SR40B。
请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自检过后的短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自检过后的短路保护

我也觉得3.3V升高像是有微短路之类的现象,桥还是挺热的,但是CPU更热,再就是我自己买个那种加热的返修台(不是正规返修台,只有加热底座)加上风枪拆装桥成功率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