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70主板内存的供电1.5Vdual只有0.8v

楼主(2023-07-05):
一块970主板内存的供电1.5Vdual只有0.8v,我换了附近的固态电容和贴片电容,问题依旧。这个1.5v dual是5v dual转换过来的,5v是正常的,但是这个1.5v始终不对,不知道啥原因,以下这个就是1.5v dual的点位:

从图上画红圈的这两个角开始就是0.8v:

这个电阻是个8.2k电阻,左边是1.5v,右边是0.8v,反正就是从这里被拉低了:

右边这里直接连接和1.5v dual相连的电感了:

网友A:
feedback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eedback电阻坏了?

这是哪个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feedback电阻坏了?

查了一下定义,测量UP1540P的FB脚为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