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没有笔记本键盘外接显示器,切换外接显示器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23-07-06):
请教下前辈,外接显示器后,短接开机,USB键盘大小写亮,没有笔记本键盘,外接键盘切换外接VGA显示器的的快捷键是什么?

网友:
外接键盘切换外接VGA显示器是不用快捷键的啊

网友:
直接接上去就可以用,笔记本屏排线拔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