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501g2主板cpu供电短路维修

楼主(2023-07-06):
故障现象:开机保护 风扇不转 拔掉cpu供电 风扇就转了。

断电。量cpu供电上管~~三个上管短路 其中必有坏的~~哪个是坏的?当然不该一个一个拆下来找~

仔细量三个角~另两个角
有一个有短路~就是它了~找个同型号的废版仔细量废版上同位置管是好的~换过就好了

现在用这个主板装好win11 激活后来逛迅维网来了~~

网友:
下管不一起换掉吗

网友:
最好换一对

网友:
最好换驱动ic

网友:
没换 10个字?

网友:
好像还会坏?

网友:
没坏也换?

网友:
同意,最好一对都更换了

网友:
最好把协控一起换掉

网友:
最好供电芯片,mos管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