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各位大佬小弟有一事寻求惠普150a转印带怎么清零

楼主(2023-07-06):
惠普150d彩色打印机提示转印带到期 这个机器可以清零的找不到清零的方法 所以跪求大佬分享一下经验 小弟感谢您了

网友:
为了重置转印皮带,请按住打印机的“取消”和“继续”按钮不放,并同时按下打印机的电源按钮。在听到打印机响起一声“滴滴声”后,松开所有按钮。现在,转印皮带已经被成功重置了。  在百度搜索搬运过来的,应该先关机后再操作的,试一下吧。

网友:
论坛里有啊自己找下吧

网友:
这个机器有软件清可以手动清手动清不会 软件清我有软件

网友:
用软件才行

网友(2023-09-10):
记得好像得用软件清

网友(2023-11-26):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3318-1-1.html

谢谢 忘记回复您了

网友(2024-01-29):
已下载 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