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Q24780s升压问题

楼主(2023-07-06):
客户送修一台华硕fx80,不通电,拆开一测公共点0V,没短路,心想又要捡钱了,留下开搞

充电芯片24780s,测得28脚19V,24脚6V,6脚2.64v都正常,4脚0v没升压不正常

断开前级第2个管子4脚25.6v,升压出来了,没得说先换升压2个小电容,换了一样

难道管子有问题,找料板拆2个前级管子换了还是一样,难道充电芯片不良,换一个一样

到这一步就有点懵逼了,这和之前的剧本不一样啊,说好的秒杀呢

然后就开始了苦逼找外围电阻电容问题,一个个开始换,还好有料板,虽然充电芯片上次用了,外围还在,一个个换换完一圈一个吊样,坑,深坑啊,直接给我干到外太空了

   下午又来一个华硕FX86,充电芯片一样,短路修好,CPU费了,不用说充电芯片搞过来试下,好了,居然好了,把拆下来的芯片上过去,也正常充放电,原机的上到fx86上也是好的,默默的装机收钱,但我的心里一直有个疑问,
          这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dizzy:

网友: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谢谢分享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A:
所以就是因为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就是因为没有焊好?

应该不是,原机的芯片是好的,上在X86上可以正常充放电,当然我没上回X80机器试,主要是客户来了,等着机器,充放电芯片一般也不会虚焊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很神奇

网友:
也遇到过,不过后来返修了,我估计你这个十有八九得返修,因为真正原因没查到

网友:
你没有找到问题  不出意外要返修

网友:
充电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
检流电阻  遇到过断线 出来之后保护了

网友:
机器果然返修了,好的莫名其妙,确实没找到问题。

     机器拿来又不升压了,怀疑前级进来的保险不良,导致充电芯片1.2脚检测异常保护,换 一个升压正常了,客户着急用拿走了
    后续有情况再跟新

网友B:
我今天遇到了一台 Y7000 一样的问题  不升压
换了 芯片  隔离二个管子 二个升压电容 分压电阻 一堆小东西。 最后是分压电阳旁边小电容问题,

网友(2023-10-30):
也踫到一台,不过24脚才2V,正在等芯片

网友:
目前为止客户没返修,应该就是检流保险电阻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遇到了一台 Y7000 一样的问题  不升压
换了 芯片  隔离二个管子 二个升压电容 分压电阻 一堆小东西。 最后是分压电阳旁边小电容问题,

是什么分压电阻旁边的电容是哪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分压电阻旁边的电容是哪一颗

我的和你一样的p7000搞懵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