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7-06):
版号 nm-c371
插电0.189 待机偏高 应该有短路

查下主板 测量各大电感以及转换电路均无短路
通电量发现无待机35v 摸待机芯片严重发烫,测得待机芯片3v线性短路

待机3v线性一般都是ec供电和rtc电路。直接3.3v开烧,发现ec发烫。找个一样的ec干上去然后直接开机了

注:换完ec一定要官网更新bios,官网更新bios会重写ec程序 ec程序不对的话会导致掉电。

网友A:
买剪板的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剪板的不行吗

买全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