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缺纸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3-07-06):
L4158,有段时间没用,再次打印时纸出来一点,不带墨,缺纸灯亮,复印也是

网友A:
电脑上面的提示是什么》??

    要知道报什么错误才好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面的提示是什么》??

    要知道报什么错误才好动手

电脑上提示不正确的装入

网友:
换搓纸轮啊

网友:
清洁一下搓纸轮